李侃老师,请教关于采集波形的失真问题!

楼主(2003-06-02):
我采集的是型号发生器出来的方波信号。我没有真正的接地,但是已将各仪器的接地点共地(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仍然发现混有杂波(尖锋)!已经用示波器检查了进入A/D转换器针脚之前的信号,是好的,没有发现杂波。但是采集显示出来的信号竟出现了杂波,实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A/D转换器出了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软件好像问题不大,他们带的驱动采出的波形也不好。请李侃老师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方波的频率是多少?你用的是什么数据采集设备?采样速率是多少?

楼主:
方波的频率是100HZ,如果改为1000HZ,效果更差!用的ISA总线的PC插卡。采样速率为采集卡的最大速率,因为我用的是软件查询方式,2万多赫兹吧,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出现杂波是因为两次采样点之间时间不准引起的。如果要加以改善,可以用板卡的定时器进行定时(INT or DMA)。

楼主:
李老师说的对,现在我用定时触发信号,发现采集到的信号好了很多,基本无杂波。但现在我采集的只是单个通道,我要实现多个通道应该怎么办呢?即怎样才能定时触发多通道?我的卡不是自动扫描的,要编程实现,请问大侠能否实现?谢谢!! 看驱动程序得手册上中断采集是这样得流程: 1。初始化设备 2。 安装中断 A812_Int_Install(wBase,nIRQ,(DWord),DataNo) 3 开始中断传输 A812_Int_Start(wADChNo, wCfgCode, wJP3, (Word) c1 , (Word) c2); 4计数,核对是否达到需要的采样数! A812_Int_GetCount(&wCount); 5拷贝数据到用户的缓冲区 A812_Int_GetBuffer( (DWord) DataNo, wBuf); 6停止中断传输,移去中断! A812_Int_Remove(); 7 关闭设备

网友A:
如果板卡自己不带自动通道扫描,自己编程就很麻烦了。通过软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A:板卡A/D转换产生中断。 B:在中断消息中片选每个通道,进行A/D转换 在windows下,原本不支持自动扫描的卡片可以用这种办法实现15K左右的采样速率。

楼主:
李老师您说的这个原理我感觉还是有点模糊,能否说的详细点?不是先定时器定时,时间一到就触发A/D转换,完成后进入中断程序,读数据。 能否根据上面的驱动程序进行多个通道的定时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