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和上位计算机通信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3-06-03):
fx2n 用编程软件设置D8120=E88E,D8121=0,编程电缆是sc-09; 上位机用vc++编程,通讯参数是:9600,e,7,2;发送的命令字符串中第一位是0x05,下面接着是“00FFBR3ABCDBD\r\n”, 可从下位机读上来的应答通过跟踪调试依次是0x06,0x15,0x15,0x15,0x15 无论发什么命令应答都是类似的乱码。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一个月了, 您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万分谢谢!

网友A(2003-04-04):
老兄,你发送的命令格式不对吧,00FFBR3后边怎么会是“ABCDBD\r\n”?我用FX2N485BD通信模块和计算机通信,没有问题的。建议你找FX2N的通信手册研究研究。三菱的英文网站有免费的英文版版本可以下载

网友B(2003-06-02):
编程口不支持这种协议

网友C:
1、先设定FRAME4; 2、发一发:发送的命令字符串中第一位是0x05,00FFBR3M00010122,以后是CR+LF的格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