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1在Labview中怎样实现PID的脉宽控制输出?

楼主(2003-06-03):
要用PID控制使用固态继电器的加热回路,数据采集卡用的是华凌的PCI-9111HR,在LabVIEW中怎样把PID的输出转换成脉宽比例输出呢?

网友A:
用PCI-911HR做脉宽比例输出比较苦难。最好用定时器卡或PWM卡实现。

网友B:
多谢李侃老师指点。 还烦请推荐华凌的或其他的相关卡件,我的应用中有5路AI,一路AO,16路DO,其中有3路的DO用于上述功能的加热控制。 还有用现有的PCI-9111HR,根据PID的输出用系统定时器进行输出比例调节,不知效果会如何(卡件已经买了,只能硬着头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