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变频器可用于注塞式计量泵

楼主(2003-06-03):
那家变频器可用于注塞式计量泵

网友A(2000-11-24):
与普通注塞泵区别不大,可来电详述:0755-2263069

网友B:
用于柱塞式泵的变频器,不在于那一家生产的变频器,而在于变频器是那种形式的,----你是否可选用矢量型的,我用过一台小型4.5KW的.

网友C(2001-05-28):
用于柱塞式泵的变频器,不在于那一家生产的变频器,也不在于变频器是那种控制方式形式的,----你可选用矢量型的/直接转炬/动态矢量控制/空间矢量控制,而在于你的保护设计,用过多台小型4.5KW以下,如化学加药泵.

网友D:
太多了。可以试一试ABB的ACS600,开环力矩精度很好。

网友E(2001-09-05):
应用实例很多,可用DANFOSS VLT5000和VLT2800系列控制精度很高。

网友F:
英国CT的SE和GPD系列用一用!开环力矩精度高,价格好! 郑州康创 0371-3836953 3510289

网友G:
华为的TD3000完全可以满足。 电话:0755--6062482 杨文东

网友H(2001-10-22):
我公司已开发出计量泵 专用变频器,为一体化结构。 0311-7883853

网友I(2003-06-03):
可以普传168G型试试

网友J:
找红叶谷主去吧

网友K(2004-06-29):
瑞特变频器 我用在松下注塑机上,他的油泵就是柱塞式的,效果很好

网友L(2006-06-21):
都是推销的多。其实你选择变频器是针对电机而言的。
主要你要选择合适的电机(一般要求功率稍大一点。便于在低频率是能正常启动)只要选择正确,几乎所有品牌的都可以用,要是选择一体式电机价格比较高。也可以考虑。
我是专做计量泵的,经常接触到控制这块。
有问题多交流
mumu88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