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分包是什么意思?初次接触力控

楼主(2003-06-03):
动态分包是什么意思?初次接触力控

网友A:
动态分包的目的是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假如一台设备支持一次传输地址连续的二十个寄存器的数据,但是要花费200毫秒的时间才能够作出响应,但是一次传输地址连续的八个寄存器却可以在30毫秒内做出响应。如果组态的数据连接项是不连续的,那么怎么来安排数据采集命令的发送才能够获得最高的效率呢?动态优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力控公司的精力都放在论坛上了,产品却还没有能用的,还是用组态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