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IFIX的数据定期存入ACESS

楼主(2003-06-03):
我用IFIX和ACESS连接, 设置了ODBC,并且把IFIXALARM的记录能写到自己定义的ACESS数据库中 现在我想把标签数据10秒写入我所需要的数据库表中,具体要做写什么,请详细一点(建表的方法,和SQLT,SQLD的详细做法),如果方便能否做一个事例传给我,多谢 : 我目前的做发是: 在自定义数据库中建一张SQLERR表和SQLLIB表,(与SCU数据库配置相同,) 然后建立一张DATAS表(存历史数据)用的, SQLD和SQLT也设置了,但是还是没用, 我的电子邮件是 SUBING1982222@163.com

网友A:
有两种方法:1,用VBA实现。B,用数据传送块实现。

网友B(2008-06-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在iFIX里面建立一个调度程序,然后把事件触发类型选为需要的定期触发,再就是编写一段对应的VB程序脚本,这样需要的数据就可以定期向数据库发了

网友D: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法了啊,大家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