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启动IOServer并将其最小化??

楼主(2003-06-03):
哪位老兄知道,如何自动启动IOServer并将其最小化??

网友A:
写个小程序如用spy 找出i/o server 的handel 发送WM_SHOWWINDOW, HIDE

网友B:
对于Wonderware的IOServer,你配置为WINDOWS服务启动即可.

网友A:
不是每个都有这个设置, wonderware 的也一样

网友C(2005-06-02):
在运行中:IOServer /service 将IOSERVER注册成一个服务,然后设为与桌面不交互数据,这样IOSERVER就在背后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