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软起动启动时间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3-06-03):
请教老师: 1。电机软起动启动时间如何计算?计算程序怎样? 2。 怎样判定电机能否直接起动?计算方法怎样?

网友A(2002-09-03):
1、电机软起动时间可根据起动电流、初始力矩来确定,起动电流不能对系统冲击太大,起动力矩也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根据现场的要求,多做几次试验,才能确定。 2、电机能否直接起动,好象没有公式可寻,只有一些现场经验,一般情况下,37KW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起动。但不能一概而论,还需根据负载情况现场确定。

网友B(2003-05-27):
我支持知雨高工的意见。

网友C:
电机直接启动计算,是根据电源变压器容量,线路阻抗计算的,本质是启动时的电压降。比如一台1650KVA的400V三相交流变压器,直接启动220KW电机,在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对,要看 1、变压器容量及直接启动带来的线路压降; 2、该变压器和线路上其他负载的要求;容量富裕量;

网友E:
都对,综合考虑。

网友F:
有没有更直接的公式?而不是只靠文字描述,量化。

网友D:
Is/In <= 3/4+电源总容量(KVA)/(4*电动机总容量(KW))时可以直接起动。Is为起动时的最大电流。但此仅为经验公式,且要求的容量一般偏大。

网友G(2008-05-10):
有谁知道电机直启时线路压降如何计算

网友H:
1、电机启动方式要求,限制启动电流,增大启动转矩,不影响同网设备的运行;

2、如果直接启动,那就要考虑启动电流,负载转矩,电网压降,需要计算;

3、软启动计算时间,是个笑话,是自欺欺人,原来它不具备软启动的基本要求!

4、如果你用过变频软启动,那你就明白计算启动时间是多么可笑的问题!!!

网友I:
应该不用算。根据现场情况。

网友J(2008-06-10):
对:刘志斌 关于

1、电机启动方式要求,限制启动电流,增大启动转矩,不影响同网设备的运行;

2、如果直接启动,那就要考虑启动电流,负载转矩,电网压降,需要计算;

3、软启动计算时间,是个笑话,是自欺欺人,原来它不具备软启动的基本要求!

4、如果你用过变频软启动,那你就明白计算启动时间是多么可笑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请问刘工变频启动有哪些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