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 CQM1H-TC101的编程

楼主(2003-06-03):
求大家帮忙~小弟的毕业设计题目:PLC 在温度控制系统中的作用,要把温度信号采集X上来,还要编程~~?!用CX--P编,就是怎么编把温度能采集上来,太难为我这个虾米了,大家有什么好主意或者有什么例子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使用CQM1-TC101首先分配输入、输出字,初始化后温度值直接读入输入通道,无需额外编程。里面有ON/OFF、PID两种控制方式,实例详见CQM1专用I/O手册(中文) panli@citzi.net

网友B(2006-05-16):
好心人,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我也做的是这个题目,我们老师说用专用温度模块比较难,快帮帮我吧,马上要截稿了

网友C:
好好看看使用手册
不是很难的

网友D:
我也是要用CQM1H编程实现压力的控制,关于3500吨压机的,压子弹壳,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事例,或者关于欧姆龙CQM1H的资料可以 参考呢,谢谢大家。我的Email:suan198304@yahoo.com.cn

网友D:
大家一定帮忙啊!!!

网友E:
将TC101接到CQM1H本体上,然后按照手册上写的规则,确认它的输入输出字,根据模块的小条子上写的,写入控制字就OK了,然后就可在相应的存储字里面读取AD的值了,最后根据你的传感器的量程算出相应的温度值

网友F:
用ad模块特殊指令就可以,很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