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求助:有人知道一般的光电开关的反应时间有什么检测的方法么?

楼主(2003-06-03):
求助:有人知道一般的光电开关的反应时间有什么检测的方法么?

网友A:
1、使光电开关处在接受不到红外线的位置。 2、使用大功率单脉冲红外线发射器向光电开关发射红外线。 3、从大(1S)到小(1uS)调节单脉冲的脉宽,光电开关从能 收到红外线的状态到收不到状态。此时,单脉冲的持续 时间就是光电开关的反应时间。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测的方法了 那些生产光电开关的红外线厂家都有标称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种检测方法的?

网友B:
如果光电开关的标称响应时间是5mS, 用3mS的红外线脉冲发射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