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把我的单片机接到总线上

楼主(2003-06-03):
我刚刚学习485,我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说T型结构的,可是具体应该怎么来做》。 我知道有一条主线,别的设备挂在总线上,可是怎么才可以挂在这个主线上,难道我的总线要变成一段段的,一段打开一个接口接上从设备,还是有什么硬件比如插头什么的。。 还有一个问题,端子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是啊! 看起来会是一段一段的. 但是实际上, 还算是同一条线路.

网友B:
485通讯是采用总线型通讯的。不能说成一段一段的。^_^

楼主:
具体施工时怎么做呀,难道真要把总线翦断??

网友C:
端子: 通常是指Connector 可以告知妳是在那兒看到T型結構的資料嗎?

网友D:
每个器件挂在总线上是不是像几个电灯并联在两根电线上一样啊?应为每个设备只有一个接口,不能一个进一个出。

网友C:
接线方式请参考底下网址: http://www.bb-europe.com/tech_articles/485_2wire_connection_illustration.asp

网友E:
其实你所说的T型接法就是我们工程上常说的T型头(T 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