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我用PCL-818HD出现的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2003-06-03):
我使用研华的PCL-818HD的板子做数据采集,驱动和device manager都装好了, 在device manager里面也设置好了,而且test一下,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运行公司提供的vb6的example中,多通道中断方式A/D时, 提示System resource insufficient的错误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用的是2k的系统,前一阵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实在是头疼死了 恳请大侠指教!很急啊! 谢谢啦!

网友A:
看看中断是否冲突。

网友B:
-----"我用的是2k的系统,前一阵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请问是前一阵子卡运行的好好的还是2K系统运行的好好的???

网友C(2010-04-17):
对:李侃 关于
看看中断是否冲突。
内容的回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判断中断冲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