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管理算法求助!!!

楼主(2003-06-03):
我是一名研究生,现在在搞毕业设计,搞can总线,很头痛。 导师的意思,想让我在总线管理的方向动动脑筋。 因为每一个标识符都相当于一个优先级别,如果一个节点的标识符规定了也就规定了其优先级别,如果某一个节点优先级别很高,发送报文后,希望自动降低其优先级,以免高优先级的节点霸占总线,老师想让我想出一套算法,能够很好的解决总线的竞争冲突(似乎有动态优先级的想法),我不知从何入手,甚至想找抢手帮我做,因为毕业论文是要严格评审的,所以我比较心烦,真的希望你能够帮帮我! 万分感谢!!!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比较了解CAN的仲裁机制,那要实现一个算法来动态实现优先级转换不是一件难事,你可以对11位元的标识区进行一些定义上的尝试,不管你如何定义标识区,你的最终目标就是按一定的要求改变标识区里的位元值来达成改变报文优先级的目的. 建议一:先使用静态的优先级表示方法来实现不同要求下的优先级转换. 建议二:在静态优先级的基础上增加动态算法,在报文交换过程中动态改变节点优先级,以达到预期目的. 建议三:需求一定要明确,或许你的老师不会告诉你究竟要把这个功能做成什么样子,但你一定要按他的方向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我想这在开题报告中一定会写清楚的,自己设定好一个很详细的需求规格后,再一项一项去实现,最后对于你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不然你没有明确的目标就知道要实现动态优先级转换,那最终可能你什么也做不出来.

网友B:
我非常赞同远方的观点.

网友C:
又是多主的冲突检测。 自己找找资料吧!!! 咳!!!!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