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动机

楼主(2003-06-03):
我是一个新手现想请教一个问题,能否实现用LG-iG5变频器实现对两台电动机的控制而且可以不同时启动。如果可以如何接线 谢谢

网友A:
这样变频器很快便坏

网友B:
是的,这种变频性能不是很好,而且面板也大小不一,我公司是西门子变频代理商,我个人熟悉常用的各种变频,你变频下面接上热继,然后再带电机即可,至于你想具体怎么控制,你可给我打电话:021-64739310,陆先生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是这并不如用两台INV加一台小型智能继电器来得经济.一台小型智能继电器才不到500元.电13928868587

楼主:
是不是直接从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 V W接到两台电机上这样可实现两台电机的分时启动吗?

网友D:
你的问题不太清楚,详细描述一下你的控制要求和工作过程

楼主:
可不以先启动其中的一台,过一段时间在启动其中的另一台

网友E:
不同时启动控制两台电机,不行,同时起动可以,

楼主:
但我在其说明书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不知是什么意思 当在I/O-12~I/O-14中的任何一个多功能端子被设定成‘第二功能’时, 显示这个功能。 通过交换2个电机使用一个变频器时,通过使用当功能输入端子可以为第二电机设定不同的值。 下表是相应于第一功能的第二功能。 第二功能 第一功能 描述 FU2-81 [2nd Acc Time] DRV-01[Acc. Time] 加速时间 FU2-82[2nd Dec Time] DRV-02[Dec. Time] 减速时间 FU2-83[2nd Base Freq] FU1-21[Base freq] 转折频率 FU2-84[2nd V/F] FU1-29[V/F Pattern] V/F方式 FU2-85[2nd F-boost] FU1-27[Fwd Boost] 正向转矩补偿 FU2-86[2nd R-boost] FU1-28[Rev Boost] 反向转矩补偿 FU2-87[2nd Stall] FU1-60[Stall Level] 堵转保护等级 FU2-88[2nd ETH 1min] FU1-51[ETH 1min] ETH 等级( 1 分钟) FU2-88[2nd ETH cont] FU1-52[ETH cont] ETH 等级(连续) FU2-90[2nd R-Curr] FU2-33[Rated-Curr] 电机额定电流 ☞ 当多功能端子没有定义成‘第二功能’或者它没有处于ON的状态,第一功能起作用。当多功能端子设定成‘第二功能’时处于ON的状态,才应用第二功能。没有在上表中列出的功能适用于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 ☞ 在电机停止时, 才能交换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的连接。如果在电机运行期间交换连接, 则发生过电压和过电流故障。☞ FU1-29 [V/F 模式] 的‘用户 V/F’ 功能被第一电机和第二电机同时使用。

网友F:
大概就是主辅电机功能吧,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两台电机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但是两台电机不能同时运行,这个功能可以用于立体仓库

网友D:
仔细阅读一下说明书好吗? 清清楚楚写着。 当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连接到不同负载类型的电机时使用。 第二电机运行功能不允许同时运行两台电机。像下图那样,当使用一台变频器通过切换来驱动两台电机时,不同的参数值能够在第二电机功能中设定或由多功能输入端子与设定在H81-H90中的参数设定。电机停止后再开启I24(设定为:12) H81-H90参数的功能与第一电机参数相同 。 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