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250度温度用什么?

楼主(2003-06-03):
最高250度,精度1度,大家给个方案,1820好像只有125度可用

网友A:
PT100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既能显示又能远传,推荐使用罗斯蒙特公司产品。

网友B:
上仪的PT100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也很好用,精度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C:
一般的PT100一体化温度显示表(变送器}都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PT100最高可到300,0.5级的表头就足过了,300元搞定

网友D:
我公司生产的DTM系列数字式温度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 汪玉龙 13911759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