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用

楼主(2003-06-04):
本人使用变频器来控制一台电机现要求转速1100转请问使用6极电机好还是使用4极电机好?请各位朋友指点,多谢!

网友A:
主要看选何种电机 普通电机4极好 6极需超频且超过10%,电机会严重过热而烧毁

网友B:
1.选择调速电机 2.否则选择4极电机,如果选择6极电机,会超频,容易烧坏电机,超频后电机的磁路变坏,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