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组态王通讯遇阻!

楼主(2003-06-04):
求助:我使用组态王开发微细粉尘收集系统时,用ADAM5000系列中的5017、5024、5050、5068来 采集数据时,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讯时,调试了很所次都通讯失败!请教这该如何做?望多多指教!

网友A:
都失败吗?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组态王?端口设置是否正确?请检查,如果没有问题,就不应该有问题了

楼主:
TO:简单任务 谢谢你的答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to ps210: 你好!你的5017、5024、5050、5068是用ADAM5000基座吗? 我用的ADAM5510,通信可以不失败了 但是就是没有采集到数据啊,给5024也没有输出哦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请告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