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请推荐几种VXI卡

楼主(2003-06-04):
A/D:每通道采样频率50KHZ,16BIT,64通道 A/D:每通道采样频率800KHZ,14BIT,4通道 A/D:每通道采样频率100KHZ,16BIT,64通道

楼主:
李老师: 再问一下有没有这样PXI卡

网友A:
目前的PXI卡,最多有做到一片卡8路同步。你可以去www.pxisa.com上找找。 对于凌华产品而言。 A:16片 PXI-2006可以满足要求 B:一片PXI-2010 C:16片 PXI-2006 如果不要求同步,可选方案就很多了。就凌华而言 A:7片PXI-2205 B:1片PXI-2010 C:13片PXI-2205

楼主:
我们要测试的是振动信号,所以只能选择同步的卡。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用National Instruments的PXI-4472和PXI-6653,可以实现超过5000通道的同步采集,适合于多通道声音震动采集分析应用。 就你的要求而言,可以考虑: A+C: NI PXI-4472 X 16,每通道采样率102.4KS/s,精度24位,同步采样。 B: NI PXI-6120 X 1,每通道采样率800KS/s,精度16位,同步采样。

网友B:
顺便纠正一下,PXI系统联盟的网址是 pxisa.org :)

楼主:
谢谢L.F 如果再加上I/O: 64通道,D/A: 16BIT,16通道那么要几用个PXI机箱 我对PXI不是很了解,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或给我发邮件。 gejix@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