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做答,xiexie

楼主(2003-06-04):
谁能告诉我用什么控件在VB中完成对文本文件的读取,然后生成标准的电子表格 并且每个单元数据都在确定的单元格中 最好具体一点 谢谢 wcq2003@163.com

网友A:
我用DELPHI实现了此功能 例外ACESS2000也可以

网友B:
有这么复杂? 把文件生成为 带逗号或其它分隔符 如 *.csv Excel直接打开就行了.

网友B:
加入office 2000中的类型库 (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