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梯方案请教

楼主(2003-06-04):
设计两层货梯,采用PLC控制\变频器驱动,请问怎样设计最为安全又经济?再问一般电梯的门驱动采用什么驱动方式?

网友A:
电梯的安全很重要,要设计出合格的电梯控制系统,先要熟悉GB7588-1995,至于PLC程序的设计灵活性比较大,眼下乘客电梯门机系统大多采用VVVF变频门机,载货电梯由于成本的问题,多采用直流调速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