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关于安全性设置问题

楼主(2003-06-04):
我想在程序运行时,不显示view菜单下的安全菜单,当程序一运行是,弹出登陆窗口,也能实现用户配置和修改密码等功能,不知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网友A:
1.模拟击键. 2.作固定等级另配安全的数据结构当符合条件时自动输入固定用户及口令.

网友A:
如果口令忘记, 再新建一工程,把password.bin 覆盖一个用 U:Administrator P:Wonderware 等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