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室内温度测量系统集成方案

楼主(2003-06-04):
我们要做一个室内温度测量系统, 温度测量范围在20-100°之间。 有四个监测点。 信号通过传输线传递到200米外的计算机上, 由计算机+采集卡,实时收集四个点的温度, 请问: 1、温度传感器要用哪种? 2、信号传输线用哪种? 3、要不要信息调理设备? 4、采集卡要几个通道的,最好给我推荐几个厂家的产品, 5、采集卡是不是都有VC的api可以调用? 6、总体硬件价格是多少. 感兴趣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email :kelvinsdu@sina.com

网友A(2003-04-14):
我这里的多点温度自动记录仪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测温仪基本功能: 1. 可在六个不同点处进行温度、湿度顺序测量,并自动保存数据。测量点距主机最大距离不大于100米。 2. 温度测量范围:-55℃~125℃;在-10℃~+55℃范围内测量精度不大于0.5℃,温度分辨率可以小于0.1℃。 3. 工作状态:对6个测点定时轮流顺序测量。数据用LED数码管显示。每隔一定时间(间隔时间可以自由设定,最小1分钟……最大24小时)对所有测温点进行测量。数据除用LED数码管显示外,将6个温度有效数据及相应的时间(年,月,日,时,分)按一定格式存放在存储器内。 基本配置: 1) MWAT-6多点温度自动记录仪一台; 2) 手操器一台; 3) 手操器+5V开关电源一个 4) 9芯串口通讯线一条; 5) 220V电源线一根; 6)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共6个; 7) 配套软件一套; 8) 使用说明书一份。 另外,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采用485口进行远距离传输。

网友B(2003-05-16):
干嘛这么麻烦?我公司的“可编程多功能调节器“一台仪表就轻松解决您的问题 请联系:0451-6292321/8585115 www.greatelec.com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C:
我们一台多点温度变送器就可解决,多点温度,RS485输出到计算机。很便宜。010-62193208

网友C:
我们一台多点温度变送器就可解决,多点温度,RS485输出到计算机。很便宜。010-62193208,PENGXL01@263.NET

网友D:
采集模块即可 HUITONGW@371.NET

网友E:
用测温电缆FTLD2,安装简单无需维护,世界专利,无偏差各种标准信号输出抵抗力量各种干扰,本质安全价格低廉。

网友F(2004-11-11):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完成。 王志平 单位:广东省科学院自动化工程研制中心 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15号楼 电话:020-87686019-809 e-mail:wzping@autocenter.gd.cn 单位网址:http://www.autocenter.gd.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