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9111是不是会有很大的电压漂移?

楼主(2003-06-04):
我们单位买的9111,我记得上次用的时候很好 今天使用将AGND和AI0短接,运行例程,发现采集的电压数据不是0V,而是-2.56左右,不会有这么大的漂移把,将其他几个模拟输入端口和AGND短接也是这样的 怎么回事????

网友A:
产生这么大的漂移肯定不正常,这样短接的话电压值应该为零,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采集卡换个槽位,让BIOS重新为其分配一下资源,或者换另一个系统,重新进行测试。

楼主:
谢谢,我已经换了槽位,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真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大的漂移??难道是系统间的干扰么???

网友A:
应该是一段时间没有用,或者你上次使用之后到现在的这段时间系统资源发生了变化,致使9111与其它资源发生冲突,所以出现功能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