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数据组态问题

楼主(2003-06-04):
请问: 一些要和下位机连接但又不需要周期性经常刷新的参数,在组态这些参数时该如何连接?力控组态动态数据库的功能中是否有事件触发参数刷新项?

网友A:
你能说的详细些吗?或直接和技术支持联系:010--82856161\62\64

网友A:
还有种方法:你可以在定义两台I\O设备同时去采实际设备,其中一台刷新速度慢些。您把那些参数连接到那台慢的I\O设备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