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字化改造项目

楼主(2003-06-04):
要求将原来不同实验设备进行改造 使其所有工艺要求数据能够自动采集,并且能上传到计算机中心,形成相应的报表 采集的数据主要有压力,温度,电流等 还有一些变携式式的检测设备也要求加装数字化接口,各种设备之间距离不等 ,不过在500米之内。 请各位大虾指教!帮忙~~~

网友A:
用组态软件+485数据采集模块最简单。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一套数采系统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它最远的采集距离为0.5mv的信号采集500米(一般采集原理的仪器是不可能实现的),采集的数据可以通过以太网传输到你的计算中心。以下是简单介绍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数据采集系统: 多通道、高精度、动静态同步数据采集,单机最多采集通道128个。 目前所有形式的标准传感器都可以采集, 如应变式、热电偶、电感式、压阻式、压电式传感器,电压、电流、电阻、频率等 采样分辨率为24位; 单机箱最多为128通道,目前我们在中国最大项目为1024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可以对不同信号源提供不同的采样速率,作到动态、静态同时测量; 绝对同步并行采样(忽略光速的情况下); 仪器可野外操作,移动测试; 仪器模块结构,根据需要配置不同的模块实现不同的功能; 3种通讯处理器,几乎所有的通讯方式都可以配置,包括无线传输、以太网,以及GPS信号输入等; 支持PCMCIA数据记录与压缩(移动硬盘),快速显示,可将设置参数与测量数据同时存储; 支持CAN总线,Profibus DP总线,TCP/IP以太网。 我们可以提供完整测量链:从应变片、传感器――数据采集――分析软件! 以上有关信息请浏览www.hbm.com 供应企业 HBM武汉代表处 联系方法 027-87659427,1330713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