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仪表与四线制仪表

楼主(2003-06-04):
请问二线制仪表与四限制仪表的差别,即他们的实现方式

网友A:
四线制仪表的供电与信号分别各用2根线传输,二线制仪表的供电与信号共用2根线。

网友B:
2线制仪表适用于传感器在线路或较近的。而4线制仪表适用于距离比较远。要排除线阻。

网友C:
我是作销售的,技术不是很懂行, SB 说得对 ,如我们公司的仪表没有两线制的,都为4线或3线,譬如对应变计的测量,两线抗干扰能力很差,我们作过对比试验,它不能消除温度对导线的影响,其实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有时超过被测量的本身变化,在采集距离方面,我们的仪表最远可以采集500米远处的0.5mv的信号,我想也跟这方面有关,因为是过外的产品,所以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2004-10-29):
原理: 四线制仪表的供电与信号分别各用2根线传输,二线制仪表*******的供电与信号共用2根线。三线制一般用于热电阻等的温度补*******偿 应用:2线制仪表适用于传感器在线路或较近的。而4线制仪表适用于******距离比较远。要排除线阻。

网友E(2004-12-11):
二线制仪表是二型仪表,仪表电源两根线,仪表信号两根线。 三型仪表是电源信号公用两根线,一次表示二次标的负载。

网友F:
我厂选用的液位计采用二线的变送器,信号为4-20mA结果很不正常.

网友E:
TO:gegedong 我厂选用的液位计采用二线的变送器,信号为4-20mA结果很不正常. 你说的结果不正常与二线四线没关系,可能是仪表的质量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很不正常,是精度超差,还是稳定性差。还是其他什么?如有问题我愿与您共同探讨。

网友G:
to:yyoo 二线制仪表是二型仪表,仪表电源两根线,仪表信号两根线。 是不是改为四线制仪表是二型仪表,电源220v、信号0-10MA。

网友E:
对不起,我写的有误,我说的是单元组合仪表: 四线制仪表一般是二型仪表,仪表电源两根线,仪表信号两根线。电源是220V AC 信号是0-10mA 两线制的一般是三型仪表,电源信号公用两根线,一次表是二次表的负载。电源是24V DC信号是4-20mA 两种表是不能改的,也不通用。

网友H(2005-12-31):
二线制/四线制仪表和二型/三型仪表不是一个概念,二型仪表一般用0~10mA的信号,而三型仪表用的是4~20mA或者1~5V的信号,与电源多少伏没什么关系

网友I(2007-04-06):
yy00说的对。

网友J:
可能楼主说的是
单双支
不清楚~~

有意请与我联系帮你解决~
QQ:277965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