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030的问题

楼主(2003-06-04):
我初次接触GE9030PLC遇到几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手上无源程序)   1、我用VERSAPRO 2.0上载PLC组态配置时系统出现以下报错:   The configuration version of the binary is 0x90009.This Series 90-30 configuration software does not support a configuration version greater than 0x80008!   这是说我的VERSAPRO 2.0版本低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2、如果我修改程序后再下载,只将改了的程序下载而不动原组态配置,会造成系统瘫痪吗?   3、我先装CIMPLICITY,通讯无问题,但装了VERSAPRO 2.0后系统报错通讯就中断了,这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SNP还是以太网,cimplicity有一个通讯诊断程序

网友B(2004-09-09):
请教高手GE9030的IC693CMM321如何与DELPHI编的程序通信?

网友C(2004-11-04):
1.VERSAPRO版本太低 2.不会 3.安装CIMPLICITY后,它会把与PLC的连接等待时间改成了5000ms,你只要到VERSAPRO中把时间改成50ms就行了,在通讯设置中改

网友C:
dgp:你要是会编写接口协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