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PLC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03-06-04):
我用西门子S7--200(CPU224)编程,现请教如何在掉电时,将数据保存。我在系统木块里进行了保存但只能保存七天,是否可以保存寄存器里的数据,而保存变量寄存器数据只能七天。

网友:
smb31和smb32可以控制长期把数据保存到EEPROM里。 这个问题一定要看书,因为这个功能不能通过实验验证结果,除非你能把PLC放7天后再试验

楼主:
谢谢芳季的解答,由于本人的愚钝请你直接帮我编以下这段程序不胜感激 如何将VD406,VD430,VD450,VD468这几个变量在掉电前备份到EEPROM

网友:
你赶时间吗?

楼主:
不是太赶时间,如您忙,明后天都行。

网友:
最好都系自己拿书看了。 我告诉你一个思路: 把4个VD复制到一个连续的位置。保存工作不能在掉电前启动,只能在其他预约的条件下启动。例如每小时或每当更改时。启动开始后第一个周期把SMW32指向连续位置的开头。把第一个VD写存,然后把间接寻址指针SMW32增加4 第二个周期写存第二个VDSMW32又增加4 第三个周期写存第三个又增加 第四次不用增加了。 下次需要保存时又重复上面工作。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基本明白了,可以在每次更改时将SMW31置位保存一次。但我有一点还是不太明白,就是“第二个周期写存第二个VDSMW32又增加4”这句话是否为将SM32改为SM36?还是将上述变量直接对应的周期写存到SM32内即可。因为这四个变量地址并为重复。

楼主:
SMW32指定的EEPROM到底能存多少字节?

网友:
SMB32可以保存多少个字节要看SMB31的赋值。最多是4个字节(1个VD)一次。增加4是间接寻址的指针增加4。因为每次保存只能保存SMB32所指的一个地址,所以要保存4个VD就要分4次保存,保存完一次要改变指针。

网友A(2008-05-28):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麻烦那位高手能讲得更详细,谢谢.

网友B:
在系统块里把SMB0-SMB13这14个字节设置成断电保持,这样断电时它自动存EEPROM,用它们保持数据安全、方便!!

网友B:
使用SMB31和SMW32来动态存数据,
编程可要担心!!搞不好,你的PLC可能只要几个小时寿命!!

网友B:
对新手,不推荐使用SMB31和SMW32来
自动
存数据!!

网友C:
对于300呢?记忆区在哪里?

网友D:
老愚者说的对,一定要小心,要不然PLC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后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