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S7-200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3-06-04):
请问想要S7-200停在在一个步上等待一个中断,如何编程,用JMP指令可不可以? 还有LBL n是不是可以在一个程序中的任意位置(我的意思是可以放在JMP指令的前面)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JMP指令跳过后面的程序 LBL不可以放在JMP前

网友B:
只能用一句话形容!白痴!

网友C:
唔好叫人做白痴。 cephalus,程序执行是不可以停的。你知道中断会在什么时候来吗?你什么时候要开始等啊?如果可以知道,就不叫中断了。 LBL n要在执行JMP n的这个(子)程序里,就是说不能在主程序或子程序或中断之间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