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速、重载设备的振动监测选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3-06-04):
现有一台低速、重载的设备(转速0.2转/分,负载5吨),需要进行振动监测,请问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

网友A:
由于是低速的,振动频率可能很低,有时甚至为0频,这时建议选零频特性好的加速度传感器,如果需要具体资料请邮件联系! hbms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