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楼主(2003-06-04):
我是一个新手,对OMRON的PID指令看不懂,特别是他的参数设置那一项,有哪位可以帮忙吗?如能举个例子最好!!!不胜感谢!!!

网友A:
PID指令不过就是设置比例认真看看资料就行了 我这有OMRON的全系列资料,大家快来买呀~~~~~~~~~~~~~~~~

网友B:
pid指令kp为倒数,其他的你看看就可以懂了,我现在也在整定pid控制的二阶系统,还没有结果呢?

网友C:
我希望你能找相关的书看看,可要认真的看,一定不要忘作笔记啊. 一个烂笔头远胜过一个好脑筋. 创新=灵感+思维 ---George.kevin

网友D:
PID(-)指令根据参数进行PID控制。指令从输入字S的内容获取指定的二进制数据的输入范围,按照设定参数,进行PID运算,运算结果存放到输出字D中。 PID参数字范围从C~C+32 (C和C+32必须在同一个数据区域)。PID参数结构如下表: 字 15-12 11-8 7-4 3-0 C 设定值(SV) C+1 比例带(P) C+2 Tik=积分时间T1/采样周期γ(见注1) C+3 Tdk=微分时间Td/采样周期γ(见注1) C+4 采样周期γ C+5 2-PID参数α(见注2) PID正向/反向设定 C+6 0 输入范围 时间单位 输出范围 C+7 to C+32 工作区域(不能被程序直接存储) 注1:用C+2和C+3中所设定的值和C+6中设定的时间单元可以计算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 注2:通常2-PID参数(α)设定值为000,相应的α为0.65。 注3:在下列程序中不要使用PID(-)指令,不然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它们是:中断程序,子程序,IL(02)和ILC(03)之间,JMP(04)和JME(05)之间,使用STEP(08)和SNXT(09)的步进程序。

网友E(2005-12-05):
pid基础理论,参数整定方法,工程实例请参见以下教程及论文,希望能为广大网友提供帮助,并欢迎广大网友回帖评论:
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764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_list.asp?id=143&title=%B5%D8%CC%FABAS%BD%CC%B3%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