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能否把PCI-9111的各个接口程序的源代码给我呢?

楼主(2003-06-04):
急需PCI-9111的接口模块,如AI Read Channel Volt等的CLF调用中的DLL源代码,即是最底层的程序,可以给我嘛?

网友A:
AI Read Channel Volt实际上是先查询方式采集,然后将数值转换为电压值。驱动源代码是不公开的,如果你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