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yoyo1101

楼主(2003-06-04):
你好,我没有装控件,装完驱动程序(还没有装卡呢),vc下就有一些相应的控件了,我安装完labview之后也同样是这种情况,我想知道这些控件怎么用,就是找不到相应的帮助,麻烦你给讲讲!

网友A:
你到驱动的安装目录,如果是PCI-LV的话,查看 X:/adlink/pci-lv/下会有一个help的文件夹,里面有相关的hel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