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次使用9111老是重新启动?

楼主(2003-06-04):
大概3个月之前使用还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一运行Sample Programs 中的9111部分 如SDK9111DbfCallBack,SDK9111SPreTrg电脑就会自动重新启动?为什么?? 但是自己编写的控制台程序又能正常运行,今天还特地重新安装了2000,问题依旧亚! 系统还是以前的win2000亚!!!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自己编写的控制台程序又能正常运行",是说用你自己编写的控制台程序,在同一个系统中,9111运行正常吗?你的意思是说中间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用过吗?可以查一下,系统的资源是不是有冲突。

楼主:
好像没有冲突,下午的新情况是运行其他例子程序很好 就是运行SDK9111SPreTrg程序首先是该程序死掉,但是windows其他程序没有问题,强行关闭SDK9111SPreTrg后,windows自动重新启动!!!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自己编写的控制台程序又能正常运行 就是自己写的最简单的数据采集程序,是不是不用调用winAPI,所以能稳定运行???但是例子中的SDK程序也不算很复杂亚,最奇怪的是其他的都还能正常运行,也就SDK9111SPreTrg运行必定先死机,后重启~~~!!!

网友A:
换个系统,用例子测试一下9111,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SDK9111SPreTrg你有没有加触发,如果不加触发,例子会象死机一样等待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