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求助:在Modbus协议RTU消息帧,传送数据时如何表示小数?

楼主(2003-06-04):
在使用Modbus协议,RS232串行线,RTU消息帧模式,传送数据时,如何在数据域中表示小数?我知道一般一个数据是2字节或者4字节,是不是4字节中前2字节是整数,后2字节是小数?还是可以自己设定? 此外,在写寄存器时,RTU消息帧是不是 查询: 地址编码 功能代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 寄存器个数 数据长度 要写入数据 校验码 字节数 1 1 2 2 1 n 2 响应: 地址编码 功能代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 数据长度 实际采集的数据 校验码 字节数 1 1 2 2 n 2 多谢回答,谢谢

网友A:
查询: 地址编码 功能代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 寄存器个数 数据长度 要写入数据 校验码 字节数 1 1 2 2 1 n 2 响应: 地址编码 功能代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 数据长度 校验码 字节数 1 1 2 1 2 RTU不能传送浮点,因为一个模拟量只有两个字节,浮点时4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