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怎么检测485总线正在通信??

楼主(2003-06-05):
就是当我要发送数据的时候,怎么来知道线路上正有数据传输。。。

网友:
条件: 如果妳的设备是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我们以”A”来表示. 1.首先我们将讯号接成Lookback. 如下: PC(COM1)à(RS-232)A(RS-485)ßà(RS-485)A(RS-232)à(COM2)PC 2. 开起两个”超级终端机”, 分别设成COM1及COM2, 檔COM1 传送 字符串时, COM2 将收到同样的字符串. 3. 可由示波器得到讯号.

网友A:
没有办法!你应该用网络内,发言权轮循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