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丢了密码怎办

楼主(2003-06-05):
各位老兄:我有一台山东惠丰生产的型号为HFV315S的变频器,现在丢失了密码,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2003-05-01):
如果变频器是独立E2ROM,用读写器可读出,不行只有找厂家

网友B:
换一片EEPROM 然后将参数初始化!

网友C:
只要有耐心,一位一位数慢慢按也是可以的,或者试一下同时按菜单与移位和确定键,看能清除吧

网友D:
两位数就可这样!

网友E:
给我联系 我可以帮你解决saa7276@yahoo.com.cn

楼主(2003-06-02):
suny你好,能否把你的电话告诉我,我打电话给你。

网友E:
0635-834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