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和研祥那个产品好些??

楼主(2003-06-05):
请问各位大侠,研华的系统好,还是研祥的系统好????我有一套压力数据采集系统,很简单只是不知道选择哪家的产品???谢谢,请告诉我好吗??我希望价格低,系统稳定。。

网友A(2007-03-31):
用研华的吧,国际第一品牌,台湾产品

网友A:
一、研华工控机系列产品   授权代理商
      研华原装整机、IPC工控机箱、工业CPU卡、PCI数据采集卡、工业IO卡
      ADAM模块、工业通讯接口卡产品、MIC-3000系列PC总线工业控制机。
二、华北工控机系列产品   总经销商
      华北原装整机、RPC工控机箱、工业CPU卡、工业无源底板、工控专用电源
      嵌入式工业主板、数码库
三、北京中泰研创数据采集卡
PCI总线数据采集PCI8000系列产品、
ISA总线数据采集PCI6000系列产品  (A/D、D/A、DI、DO、I/O定时/计数)
USB接口数据采集器USB7000系列产品、PC104总线数据采集PM500系列产品
远端数据采集模块(485通讯)RM400、RM4000系列产品
四、北京鼎升力创数据采集卡、模块   河南总代理
五、台湾MOXA(摩莎)工业用多串口卡、串口服务器系列产品   河南总经销
六、北京奥马特隔离信号放大、转换模块系列产品,河南总经销商
七、西门子、欧姆龙、三菱可编程控制器   河南总经销
八、各种HMI人机界面/一体化工作站/PPC平板电脑   河南总经销
九、德国OBO防雷保护专家

TEL:13253318534   0371-61957270

网友B:
个人感觉研华更好一些,但价格稍贵了些

网友C:
如果非常在乎价格的话,用研祥的就可以,也不是大家说的那么不好,而且研祥的服务是大家认可的。当然研华的价格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高。使用什么产品还是要看你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