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3-06-05):
现在我有一道题想请教大家: 有一电话通迅系统有200个从站,是单片机从站,1个主站,通过MODREN拨号方式通迅,每次通迅数字量为4K,首先给从站发33个字节命令,从站返回4K数据,每个包长是1K,系统怎么设计? MODERN的速率是多少,多少次轮一次,怎样应答,流量怎么控制

网友A:
很有意思。主机拨号轮循?modem建立连接要40几秒,以9600bps计算要几秒钟,挂机要3~5秒。一个循环要2~3个小时,你能接受? 感觉不是好方案。我有更好的,有兴趣吗~~~~:)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样太简单了,如果有更好的,当然感兴趣。另我再附上我前段时间作的一套方案以作参考: 从宾馆将一10万像素的身份证图传送到公安局,用电话传输。现有设备输出的是基带信号,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方案: 现已有基带信号给出,说明已有了码元编码,假定其为高密度双极码(HDBn码)。由于基带脉冲的原始数据信号往往包含很低的频率分量,甚至直流分量,因此要进行调制以得到载波信号。而且要传送的是10万像素的图像,因此我们采用相位键控(PSK)的调制方法。在相同的传送速率下,调相所需要的带宽最窄。它使用一个载波传可送多数位符号而且使用可有多个独立的载波。 为了控制流量,我们用帧确认的滑动窗口式机制。保证帧的传送。由于是电话线传输,可能有较大的延迟,我们将窗口个为设为128,这个就可一次最多发送127个帧。用滑动窗口式流量控制只要发送端在发送完窗口中的帧序号之前就可以收到最先发送的帧的确认帧就能很好的利用线路,因此窗口的大小设置是很重要的。 对于差错控制我们就用循环冗余校验,因为它所占数据量很小且查错效率很高。出于方便,在本方案中我们不进行纠错,只要有错就要求重发一帧就可。 而对多址通信,在此可不考虑,因为是用的电信的电话网,如果占线它就会拨不出去,而对数据发送方只要等待重传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