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为什么我的GPPW不支持FX1S

楼主(2003-06-05):
为什么我的GPPW不支持FX1S,在传输文件时我选择FX1系列但它提示型号不对???

网友A:
请用Fx0s通信

网友B:
可能是版本较老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只是用FX0S进行传输还是要按它设置/编程,到底FX1S属于FX1系列还是属于FX?S系列,GPPW不是支持三菱的全系列吗???

网友C:
你的版本太老了,当时还没有FX1S及FX1N这个系列的,最好用最新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