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煤气罩式退火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3-06-05):
大家好,我是一名学生,想找一些煤气罩式退火炉温度控制系统得设计做参考,多谢

网友(2004-03-22):
我也想要啊 只要是温度控制系统的资料都行!!谢谢!!!

网友(2004-05-19):
哥哥姐姐们,俺也要温度控制系统的资料.急用!!先谢过了.dadianpa@sina.com

网友A(2005-04-01):
如果有关于温度控制的资料麻烦寄给我 非常感谢 rocky527@sohu.com

网友B(2005-11-04):
两天前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退火炉工程.主要的温度控制是买来的.很简单的.都是做好了的.只要接上去就可以用了的.

网友C:
应该比较简单吧
用温控表控制高速烧嘴控制器就可以可
如果炉子体积大的话
可以分为几区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