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李版主:关于凌华产品

楼主(2003-06-05):
我想用的是凌华的DAQ系列,现在安装安装了驱动程序,没有购买DAQBench,VC里面的相应的ActiveX控件是不是永远可以用,还是有个试用期

网友A:
问一下你安装的是什模驱动?是OCX吗?如果是,那莫其中的例子程序用到了DAQBench控件,没有购买DAQBench的话,这些控件也可以使用,但是它是四小时的试用版,也就是说你的程序不能连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