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芯片级的485口扩展卡?

楼主(2003-06-05):
谁用过芯片级的485口扩展卡?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意思。

楼主:
因为我作的是单片机系统,所以一般的485串口扩展卡都是支持PCI的。所以我要寻求芯片级的串口扩展

网友B:
妳的单片基支持RS-232串口吗? 有的话买一个RS-232/485转换器就行了. 或者直接买一个带RS-485的嵌入式控制器. 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021-62893345 ~ 103

网友C:
我只听过“民用级”“工业级”“军用级”,不过我知道一家专门做串口设备的厂商,你问问他们,网址:www.rs232.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