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项目中实现远程监控

楼主(2003-06-05):
1 前言 有时候我们希望坐在公司办公室,就能远程诊断远在国外的设备,或修改程序设计中的某个缺陷.而不是直接跑到客户现场去,因为那样废时废钱. 几乎所有B&R CPU都能实现远程监控,您只须增加一只普通MODEM的费用,其它都由系统软件解决.充分利用B&R产品的这一现有的功能. 一方面可以为贵公司您节省可能的出差费用,另一方面增加贵公司产品的一个卖点. 现在我谈谈如何让B&R产品实现远程监控. 2 远程监控用MODEM寄存器设置步骤: 1) AT&C0 取消载波检测;仅PG2000要求; 2) AT&D0 取消DTR检测; 3) ATS0=N 振铃N次后自动摘机,一般为3; 4) ATS37=M DTC波特率,M=9为9600;仅PG2000要求; 5) AT&K0 禁止PC-MODEM流控制,取消CTS; 6) AT&Q0 关闭数据压缩自动缓冲;仅PG2000要求; 7) AT&N0 兼容Hayes方案,最好设置没有也行; 8) AT&W0 存入到用户方案0; 9) AT&Y0 上电后自动调用用户方案0. 注意:另外,MODEM端的DTR与DSR,CTS和RTS应直接短接,或用AT指令取消。 3 如果PG2000项目 3.1PG2000项目SYSCONF远程监控设置步骤: 1) CONFIGURE/COMMUNICATION NUMBER OF COMMUNICATIONS:X ;X=1:只含一路远程监控直接站,X=2:另含一路远程监控ROUTING站. COMMUNICATION NUMBER:Y ;设置第Y路通讯参数,共需设置X路; 2)每一路设置: SLOT: 槽号 SUBSLOT: 子槽号 INTERFACE: 通讯接口:IF1-IF3 TYPE: 接口类型:CAN,SERIAL,PB SERIAL[PARAMETER]: BAUDRATE: 波特率:1)SERIAL路:和MODEM波特率设置一致; PARATY: 校验模式:和所选CONNECT CONFIG一致; DATA BITS: 数据位:8; STOP BITS: 停止位:1. CAN[PARAMETER]: BAUDRATE: 波特率:1) CAN路:和操作系统DOWNLOAD时波特率设置一致; BASE ID: 和操作系统DOWNLOAD时波特率设置一致. 3)SYSCONF.BR一般DOWNLOAD到SYSTEM FLASH,以防误删. 3.2 PG2000监控步骤: 1) 选择联机CONFIG:MO_*****.BR:注意选择本地通讯口/校验方式/波特率; 2) 用TARGET/MODEM/DIAL拨号; 3) 拨通后即可联机; 4) 监控PCC同本地.
F2.2-1 物理连接图 注意:上述方法经过本人测试.具体配置:IF260 WITH IF671(主),CP474(从1), CP474(从2);CAN BAUDRATE:250000,SERIAL BAUDRATE:9600,无校验. 4 如果AS2.21/2.3项目 注意OS版本必须大于或等于2.29. 4.1 AS项目中激活MODEM远程监控功能 选则要安装MODEM的串口,单击鼠标右键,在接口属性中激活MODEM在线监控功能.
F4.1-1选则要安装MODEM的串口
F4.1-2激活MODEM在线监控功能 该设置参数在SYSCONF.BR里,必须下载到PCC中. 4.2 AS中添加MODEM远程连接 4.2.1 添加MODEM连接(此处为”BEIJING”)
F4.2.1-1从主菜单tool/options打开options configuration
F4.2.1-2添加MODEM设置(configuration name可以自定义) 4.2.2 修改MODEM连接的”properties”(此处为”BEIJING”)
F4.2.2-1确认好后,点击”properties”
F4.2.2-2选择MODEM(如果您安装了MODEM的话),输入现场PCC 方的电话号码(例如:01012345678) 4.2.3 确认后完成连接建立,以后象SERIAL一样使用,只是开始有拨号过程. =============================== 如遇到问题请查阅帮助或致电B&R.

网友A:
大多数厂家的控制器都可以实现的呀

楼主:
有些厂家产品实现代价很高,即无远程诊断和有远程诊断不是差一个MODEM的价格(200多元);另外我很少听说其他厂家远程远程升级应用软件,但B&R产品都容易实现. 其他还有上ETHERNET诊断的,较为复杂而费用高,这两种B&R都可以做.这是一种比较方便而廉价的方案,特别对于一些小设备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