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时间

楼主(2003-06-05):
变频器在恒定F时,由零速度加速,在加速过程中,负载变化,加速时间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取决于变频器的加速方式,一般没有大的影响。如果用JR补偿加速,则有明显影响。

网友B:
在加速过程中,负载越过负荷时有的变频器会自动减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