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变频器的总线控制

楼主(2003-06-05):
请教斑竹: DCS系统(霍尼韦尔的TDC3000和TPS)能否通过其SI模件(现场总线通讯接口模件,支持MODBUS协议)与丹佛斯变频器进行总线通讯及控制?若可以,变频器应如何选型?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 谢谢!

网友A(2002-08-10):
丹佛斯变频器支持的总线有 profibus、lonworks、modbus、devicenet、CAN等 这些都有现成产品,你可选择带有 modbus选件卡的 VLT即可 详见www.danfoss.com www.danfoss.com.cn

网友B(2003-06-05):
选用modbus总线选件卡即可。变频器选择vlt5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