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决变频器超低速运行的难题

楼主(2003-06-05):
大家好; 我单位有计量泵需要在2-8HZ运行,变频器为富士0.37KW,电机为120W,并带减速机. 因为力矩小,容易发生堵转,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2003-02-16):
如果电机的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可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一下

网友B:
1,如SSY6915所说,如果电机的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可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一下 ,或把高堵转电流设的大一些 2,加大变频器功率,可以提高堵转电流 3,更换减速机,加大减速比,以便加大减速机   输出力矩,提高电机运行频率,减小电机运行电流,

网友C(2003-06-05):
将基本频率改成30Hz,电压将会升高,转矩将会增大但电流也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