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的抑制

楼主(2003-06-05):
安川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的抑制的问题,请问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A(2004-03-08):
可以在整流前加电抗器

网友B:
对了,电抗,多脉波,陷波器,有源滤波。

网友C:
单调谐有源滤波器,建议到www.xrdl.yp168.com看看.

网友D:
在电源侧加装滤波器即可,我公司现在使用安川变频器,谐波较大,现在加装滤波器后得到很好的改善。

网友D:
联系电话:13509609916

网友D:
在电源侧加装滤波器即可,我公司现在使用安川变频器,谐波较大,现在加装滤波器后得到很好的改善。 联系电话:13509609916

网友E(2006-01-15):
1-牺牲硬件性能,最高转数限制,延长加减速时间。
2-改变进线补偿电容工作制。
3-高压/低压侧增加动补,静补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