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富士G9S故障

楼主(2003-06-05):
一台富士G9S变频器,数据保护,无法修改,95号功能修改为0后仍为数据保护。

网友A:
请检查32功能设定,数据末位为X5功能,当为2时X5为ON时才容许修改数据。

楼主:
除95号外其它功能和数据都被数据保护了,无法修改。修改95号为0或1都无效。

楼主:
此机用于中央空调,详细故障表现为:单按空调控制板上的启动或变频器上的运行键均无法启动,无故障代码显示。同时按下两处的启动键可以启动,频率始终为13HZ(起始频率),按加速或减数键均无效,此时显示为5HZ,松开按键后恢复显示为13HZ。按下空调控制板上的停止键,频率显示变为0HZ但未关闭,按下变频器上的停止键可以彻底关闭。

网友B:
记下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不行则换板!!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故障已消失,原因不明。当时厂家的维修人员试图重新写入程序都不行,后来拆开后将插接口处理了一下,试机时短了x5口,发现故障依旧,经检查本机未用到x5口,将短接线拆下后故障消失。维修人员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有可能知道原因不想告诉我:-))

网友B:
起动线短接是不能改变参数!!

网友C:
很显然:X5为参数保护。 出现上述现象原因如下: 1,变频器处于面板控制状态,故必须面板按启动键,同时FWD或REV闭合才可启动。 2,变频器最小输出频率设为13HZ,当您按加速或减速健时,面板显示的是设定频率(5HZ),设定频率小于最小输出频率,当然变频器输出最小频率(13HZ).当你手松开时,面板恢复显示输出频率(13HZ).按下空调房的停止按钮,FWD或REV断开,变频器其实还处于运行状态,但不知正转还是反转(因FWD,REV都没闭合),所以输出0HZ. 显然,上述参数设置是不合理的,既然在参数保护的情况下,参数为何会改变,而且这种参数保护的手法不熟悉富士变频器是不知道的。显然有人修改过参数后,才设定参数保护。

楼主:
谢谢Y4511兄的解答,让我茅塞顿开。去年冬天机组维修过一次,想必就是那时种下的果。因机组已过保修期,每次维修都是请厂家维修人员私自搞的,这次又小花了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