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的故障

楼主(2003-06-06):
请教: 安川G5变频的故障 CPF00 CPF05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小问题了,可能是制御回路不良,或CPU故障。 网址:bortong.hqew.com

网友B:
主板有问题!!!

网友C:
一般是主板有问题,换一块好的确认是主板坏可向我处采购021--66250977

楼主:
是主板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B:
最彻底的办法是换板!!!

网友D:
都没有说到点上,一般情况下,从新传输一下软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必须更换变频器

网友F:
cpf00是控制回路异常,重新安装数位操作器、检查控制回路配线。 cpf05是cpu内部变换器不良。如要主板可供。

网友B:
这故障有可能是硬件坏,不一定从新传输一下软件就没有问题了!!!